wincc数据库

楼主(2011-01-29):
大家好,刚刚接触wincc6.0,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1.我在变量记录里面建立了过程值归档,现在我想从数据库中读取这些归档值的历史数据是不是一定要用connectivity  pack组件,能否用其他组件读取这些历史数据?

2.我用在线表格控件读取数据归档,貌似可以读到历史数据,但是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比如我26号运行系统,27号没有运行,28号再运行系统,在在线表格里面选择时间段26日-28日,在线表格不显示数据,只能选择时间段为28号以后的日期,这样才能显示结果,如果要想显示26号的数据,必须先在在线表格上点击“第一条数据记录”这样做才能显示26号的数据值。而选择时间段设置成且这个时候把26-28日,数据又不会显示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这种现象正常么?如果不正常应该怎么解决呢?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1、甚至于不使用组件,单单VBS或者C脚本就可以做到。

2、所有西门子的数据控件都是,链接变量管理器中组态的变量就是实时数据,链接变量记录中组态的变量就是历史数据。

楼主:
你好 cvlsam  简单的用vbs和c可以做么?是将他们存储到excel中保存还是怎么做呢?我们要存储18个月的数据,并且要将他们打印出来而且还要能做数据查询,选择其中几个月的数据打印,好像用excel不行。。除了用vbs将数据存到excel中还能有什么方法呢?能否直接用vbs或c将从数据库中读出过程值归档的值,具体该怎么做?谢谢指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cvlsam  简单的用vbs和c可以做么?是将他们存储到excel中保存还是怎么做呢?我们要存储18个月的数据,并且要将他们打印出来而且还要能做数据查询,选择其中几个月的数据打印,好像用excel不行。。除了用vbs将数据存到excel中还能有什么方法呢?能否直接用vbs或c将从数据库中读出过程值归档的值,具体该怎么做?谢谢指导了~

请阅读深入浅出西门子Wincc一书或者浏览Wincc的Help,该书或者Help详细描述了将变量值送入Execl中的过程与代码,至于数据查询,就看你操作Execl宏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