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问下这个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1-29):
这里我把84.5k换成100k后,输出不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输出端已经是饱和输出了。

楼主:
那应该怎么办?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B:
提高电源电压试试看~!

网友B:
对了,楼主的输出VO为什么是1.9V呢?不应该是0.66V吗?

网友C:
输出饱和了,并不应输出0.66V。uo1=(1+84.5/10.2)*1.42v uo2=-84.5/10.2*1.36
uo=uo1+uo2=1.9v

楼主:
那个我是用电压表量的,不是我算的~

楼主:
5楼那个计算方法应该是对的~~~我回去再改改电阻,跟别人实验的结果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B:
对对对~!5楼说的对~!好长时间不看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