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机信号控制

楼主(2011-01-30):
兄弟姐妹们,提前祝大家新年好!
现PLC编程遇到一个难题,恳请大家帮助。
有一个产品,需要区分磁铁N/S极,我设计一个5工位的转盘机要检测。转盘机工位分布见下图。
现在问题是,当工位2判定出N或S极后,怎样对该产品进行跟踪做标识(如何让工位3、工位4做动作)。
难点是工位2判定后,产品转到下一个工位,工位2又有一个新产品,又产生一个信号。
工位2我想用霍尔接近开发探测,最好用一个(安装位置有限),如不行就用两个。一个判定N极,一个判定S极。
请大家帮我编一段控制程序或给点编程思路。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移位指令
或是用SET,RST指令自已往下传递

工作台下面用什么分度的?

网友B:
在工位2 建DB  转盘转动时 DB到工位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移位指令
或是用SET,RST指令自已往下传递

工作台下面用什么分度的?
工作台使用打算用分割器
用置位和复位可能不行吧,因为产品要转一个工位(或两个工位)在再做标识。
如何用移位做?
因刚接触PLC,只能编写简单的程序,还请说的详细点。
最好编写一段程序,让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简单啦,例如:
判断为N往D100里面置1,判断为S往D100里面置2;
圆盘运行一个工位,采用字左移位指令将D100左移动一个字,移动字个数为4,即:
D100--D101,D101--D102,D102--D103,D103--D104;当D101=1时Y0动作,D102=2时Y1动作,D103>0时Y2动作,就这么简单
太谢谢你了!
左移命令现在还搞不懂,只会一点通与断,
能否把这一段程序编出来,让我学习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D(2019-06-23):
回复 网友C:
能否发一小段移位程序,现在手上正在搞这样的转盘1226831419@qq.com

网友E(2019-08-19):
有点像先进先出指令 用法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