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30):
安川電機&Pro-face解决方案
安川电机与Proface合作开发协议,使Proface GP3000/ST3000/ST3000W系列产品支持与安川伺服Sigma_V,变频器V1000的直接通讯。
并且附有直接案例,可用于选择使用。

在HMI上可以直接查看及修改伺服或变频器的相关参数及报警信息。

功能
・ 参数显示/编辑。
・ 参数备份/恢复(CF卡/USB存储器)。
・ 监控伺服单元和电机的生产信息。
・ 监控伺服驱动的状态和运行。
・ 监控输入/输出信号。
・ 接线检查。
・ 设置功能。
・ 试运行(JOG,程序JOG运行)。
・ 适用于多轴的工程。
 ※ 在每个画面上都可以切换到其他轴的画面。
 ※ 可以在画面上同时监视和编辑多个轴的参数(可以自定义需要显示的参数)。

楼主:
因附件比较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到PFC官方网站下载

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sample/detail/common/feature_ServoMotor.html

需要简单注册一下。

网友A:
方便了啊~!
在请问风大哥,PRO-FACE 是不是也可以连接三菱的PLC呢?

网友B:
当然可以连接三菱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了啊~!
在请问风大哥,PRO-FACE 是不是也可以连接三菱的PLC呢?
三菱PLC的通讯应该没有哪个品牌的触摸屏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