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1-01-30):
洗衣机电机响不=转换了电容也

网友A:
检查制动器有无松开,电机绕组是否正常。

网友B:
洗衣机电机不转怎么办,洗衣机电机不转是由很多原因引起的,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洗衣机电机不转的原因:
洗衣机电机不转的原因通常是电机绕组烧毁或局部短路、断路、轴承与电机轴抱死,转子不良等,这些故障都可以引起洗衣机电机不转的发生;
 1、用手转动电机轴,如转不动,说明轴承已单边磨损。这两种现象分别是因轴承过紧和过松,洗衣机经长时间运转后造成的。电机未通电时用手转动正常,但接通电源后反而不转了,遇到此种情况可拆开电机,一手握着转子轴,另一只手握着轴承来回扳动,如有明显的松动现象,说明是因轴承磨损,出现了“定子吸住转子”的现象,应更换轴承。
 2、测量电动机绕组是否良好。万用表置于电阻挡,将一只表笔在公共绕组上,另一只表笔依次接在主绕组和副绕组上,测量其电阻值。洗衣机电机的绕组电阻值一般在十几欧到几十欧之间。
 3、对于尚未完全烧坏的短路绕组,可采取局部简易修补方法。先找出被碰伤的那一组线,通电加热定子绕组使之软化,用镊子细心地挑出碰伤的伤口及线头,将断口两端轻轻地拉出3~5mm,去掉氧化层,露出裸线,涂上松香,另取一估线径相同的线与裸线焊接牢固,再涂上绝缘漆。其余断口也按此方法处理。烘干后套上绝缘管(管腊管),把焊接口遮蔽起来放回原处。用万用表检查是否接通,若已接通,将修好的部位绑扎几圈尼龙线或丝线,以防再次被碰伤。对于严重短路的线圈绕组,则须全部重绕。
 上面是造成洗衣机电机不转的原因,如果您的洗衣机出现造成洗衣机电机不转时建议您及时维修,非专业人员禁止此操作。

网友C:
看一下机械能转动不,用手转一下。手能转动能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D:
洗衣机的电路图,很简单,开关后面是定时器,定时器有一路接着洗衣电机,能够定时正反转,还有个电容,另有一路接定时器,后面是脱水电机,也有个电容,测一下电机的电阻是否正常,如果没有问题,然后,测一下电容,漏电流情况,一般洗衣机起动时慢,有时洗衣机起动不起来,可能都是电容问题,买一个同型号电容换上,当然,电机响有可能是轴承与电机轴抱死。

网友E:
如果检查电机坏了的话,还是换个洗衣机吧,挑选一个电机做的好的厂家的洗衣机,如果电机坏了就换个电机还是会有隐患的,电机有可能用一段时间还会坏掉,那样就得不偿失了,现在以旧换新洗衣机可以折价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