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题

楼主(2011-01-30):
法兰式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已知被测液位是h=0~3m,负压侧距容器底h1=4m,正压侧h2=1m,被测介子的密度900kg/m3,毛细管工作介子密度950kg/m3
求:变送器的测量范围?   判断零点迁移方向,计算迁移量?
请问,计算时被测介子的密度和毛细管的密度怎样算?
源自《化工仪表及自动化》p53页

网友A:
差压法测量液位用的是液柱静压力原理, 即:△P=Hρ,本题中被测介质的密度900kg/m3,毛细管工作介质密度950kg/m3,被测液位h=0~3m都是已知的,代入以上公式计算就行了。不太理解楼主问的:“计算时被测介质的密度和毛细管的密度怎样算?”是指什么?
就本题而言,变送器的测量范围是0~3m,换算成差压△P=0~26.46Pa;是负迁移;迁移量为:
-37.24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