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31):
现在低压电机用的软起都是成套软启动设备,一般都是什么原理?听说还有变频原理的?那不是浪费吗

网友A:
晕,怀疑楼主是不是电工哦。

网友B:
如果是软起动器,那就是调压原理,也属于降压起动。如果是使用变频器,那启动肯定是软启动,既调压又调频。更好了,而且还可以调速。当然如果仅仅是为了“软”启动而使用变频器,是有些浪费,但启动的特性会很出色的。特别是针对带载启动的设备。软启的交流波形不好,有很大的缺口。

网友C:
俺赞成《kdrjl》朋友的态度,解释的相当详细,给懂与不懂的一个启示;不喜欢《ybpr56》朋友的做法,在这里讨论的是技术,您管别人是不是电工干什么,对您有什么好处?

呵呵!再细看原来是优秀版主,这就是之所以成为优秀版主的一个例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赞成《kdrjl》朋友的态度,解释的相当详细,给懂与不懂的一个启示;不喜欢《ybpr56》朋友的做法,在这里讨论的是技术,您管别人是不是电工干什么,对您有什么好处?

呵呵!再细看原来是优秀版主,这就是之所以成为优秀版主的一个例证。

谢谢支持。。。。。。。。

网友D:
软启动工作原理是交流调压;变频器工作原理是调频的同时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