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31):
各位前辈在这里向你们咨询个问题:
我们公司要做个程序,是用S7-300(313C)和西门子面板(TP177A)做的,可以在面板上设置生产总批数(99批),每一批的片数和长度,我新建了两个数据块。一个用于存片数,一个用于存长度,现在问题是怎么把每一批的片数和长度分别存进两个数据块里,就是怎么用变址设置一批存一批,STL语言看不太懂,各位高手能不能详细解答下,还有能不能用LAD来实现变址存?一个程序 里能不能同时用LAD和STL两种语言来编写?
谢谢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钱多多!

网友A:
1、梯形图不支持间接寻址。
2、可以使用不同语言进行混合编程,但是同时只能显示1种编程语言。

间接寻址请搜索论坛关于此的文档。

楼主:
用STL编的无法切换成梯形图,用梯形图编的可以切换成STL,我试过是这样的,就是可以同时显示两种语言,我想寻址部分用STL,其它的用梯形图,对STL实在不太习惯,只要不会冲突就好了,谢谢楼上的,新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TL编的无法切换成梯形图,用梯形图编的可以切换成STL,我试过是这样的,就是可以同时显示两种语言,我想寻址部分用STL,其它的用梯形图,对STL实在不太习惯,只要不会冲突就好了,谢谢楼上的,新年

同一个FB,FC,OB,你不觉得使用两种语言编程累么?

用STL或者SCL,将间接寻址编写为FB,在OB中调用就可以~~只有符合LAD规范,且编写的内容LAD支持,才可以无缝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