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1-01-31):
中压中置柜里的温湿控制器的加热器的接点线烤干了,电源是交流220V的请问各位专家那方面的原因?

网友A:
线松了,勤巡视。

网友B:
线虚了,定期维护啊

网友C:
加热器的接点线烤干,一般都是接线松动导致接点位置异常发热,从而将接点附近的绝缘材料烤脆烧损,注意接线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