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绿灯亮的不正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01):
请问这个电路,k1没闭合的时候,绿灯微亮,k1闭合后绿灯更亮,为什么会这样?我要的效果是希望k1断开灯不亮,k1闭合灯亮

网友A:
绿灯微亮可能是与它并联的电容储存有电荷的原因。

网友B:
复位那个5V,接K1下侧

楼主:
您的意思是绿灯亮是由于复位部分的电荷导致的吗?

网友C:
3楼的想法对,单片机不工作的时候,复位电路接上5V没多大意义。。假如一定要复位电路长期接高电位,又要避免出现上述情况,可以在单边机的VCC串接一只反向二极管,但是电源要提高到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