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3):
返回目录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3940

电路的特点是:
1.  直接揿SB11或SB21,就可以实现电机的正-反向启动,而无需揿停止按钮。
2.  KM1、KM2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并设置KM1和KM2交流接触器常闭触点的电气互锁,以策安全。
3.  设置SB12和SB22按钮的电气互锁。
4. 用两个指示灯显示电机的旋转方向。
5.  电路用断路器QF1、QF2作电路的短路保护;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常用的电路,但是楼主的分析不敢苟同,多用点时间来想想,你的分析是错的。。。1、不按停止按钮就可以直接按SB11和SB21实现正反转?两个接触器的电气互锁可以忽略了?2、交流接触器何来机械连锁?3、SB12和SB22如何实现电气互锁?在这个电路中使用这两个按钮做互锁?有意义吗?

网友B:
SB11和SB12、是一个按钮上的一对常开和常闭的触点,可能搂主标错了,应该SB11-1和SB11-2、SB21-1和SB21-2这样容易理解。还有一种是在这两个触点之间连上虚线,让人看出这是一个按钮。
另外有的交流接触器可以带机械互锁,可能是二楼的没有见过。

网友C:
应该如3楼所说的,注意按钮的正确标识。

网友D:
不太明白3楼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B:
SB11和SB12、是一个按钮上的一对常开和常闭的触点,可能搂主标错了,应该SB11-1和SB11-2、SB21-1和SB21-2这样容易理解。还有一种是在这两个触点之间连上虚线,让人看出这是一个按钮。
另外有的交流接触器可以带机械互锁,可能是二楼的没有见过。
当KM1吸合时启动开关就算是机械互锁的,不按停止开关,怎么才能使KM2吸合?

网友A:
不好意思,接触器是有机械互锁的,但是,在这种安全性不需要这么高的控制电路,有无必要使用上?电气互锁不能保证足够的安全吗?

楼主:
谢谢,是标错了,就按3楼朋友提出来的方法修改吧,改过来如下图。
本电路是一个通用的全压启动电路,为了安全设置有正-反向启动按钮互锁、接触器的电气互锁和机械互锁,至于怎么用那就见仁见智了,所以俺说,6楼就有点过分的强调自己的观点 “在这种安全性不需要这么高的控制电路,有无必要使用上机械互锁” 了。不过,俺还得谢谢您的敢说话,不管对的还是错的,对的俺接受改正,不对的就给您个解释吧。

网友E:
这玩意对于初学者来说 在后面标注上各部分功能就通俗易懂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对于初学者来说 在后面标注上各部分功能就通俗易懂了哈

这个电路的详细工作情况,请浏览《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启/停控制电路的Flash模拟演示: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66912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B11和SB12、是一个按钮上的一对常开和常闭的触点,可能搂主标错了,应该SB11-1和SB11-2、SB21-1和SB21-2这样容易理解。还有一种是在这两个触点之间连上虚线,让人看出这是一个按钮。
 另外有的交流接触器可以带机械互锁,可能是二楼的没有见过。
当KM1吸合时启动开关就算是机械互锁的,不按停止开关,怎么才能使KM2吸合?
当按钮带有常开和常闭触点时,按动按钮常闭点先断开,常开点后接通(包括所有带有常开和常闭触点的电器元件)。

网友A:
呵呵,对于技术讨论,对的就是对的,错了就要改正,很好的精神,为什么我说你的这种电路安全性要求不高呢,原因是,基于现代的电气控制技术,电机在由一种状态下直接更换为另一种状态,而不经过停止这个过程,其安全性能要求是非常低的。也可以这样说,电机在正转的状态下直接通过按钮完成两个过程:停止--反转,基本是同时进行,对于运转中的机械设备来说,其冲击不容忽视。这种电路,基本是不符合现代控制安全要求,使用这种电路一般是70年代的老电气设备,新的控制技术要求已经将其淘汰。因此我才提出我的异议,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F:
这个帖子是年初一回复人数最多的帖子了,可以把其列入今日话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对于技术讨论,对的就是对的,错了就要改正,很好的精神,为什么我说你的这种电路安全性要求不高呢,原因是,基于现代的电气控制技术,电机在由一种状态下直接更换为另一种状态,而不经过停止这个过程,其安全性能要求是非常低的。也可以这样说,电机在正转的状态下直接通过按钮完成两个过程:停止--反转,基本是同时进行,对于运转中的机械设备来说,其冲击不容忽视。这种电路,基本是不符合现代控制安全要求,使用这种电路一般是70年代的老电气设备,新的控制技术要求已经将其淘汰。因此我才提出我的异议,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根据您以上的观点,提出俺不同的看法:
1.  俺知道的现代控制技术好象就是软启动和变频了,其后者可以通过编程在“内部”实现电机的正反转,但也不可能“不经过停止这个过程”,应该说是瞬间吧。俺想,其实这个“内部”编程也是将正向电压降至0以后再送入反向电压的,也需要“经过停止这个过程”,其快慢就决定于信号的斜率了,不是吗?
2.  应该说,这种电路的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用于小功率电机的正-反转启-停,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要把这种电路淘汰,不知道有无规范或者是论文之类的依据,还是您自己信口开河,何况现代电气控制技术也不能忽略经济核算这个环节。
3.  有一种控制是同一台电机在变频与市电之间的切换,其理念是一样的,不知道您是怎样处理的?
4.  您说的现代电气控制技术是什么样子的,请教了。

网友A:
1、按照楼主的思路,现代控制技术就是软启动跟变频技术了,那么我也在此跟你探讨一下,不管是变频也好,软启动也好,要想改变电机状态的时候,必定是等到电机完全停止下来,然后执行器才执行下一步的转换动作,但是根据阁下给出来的电路,稍微懂得一点点电工基础的人都可以看出来,这种控制方式,只要一按下按钮,电机的状态根本就是马上逆转,没有等到电机完全停止这个过程,基于这种情况,不管是对于设备还是电机,其冲击都是不容忽视的。2、这种电路的局限性并不仅仅是小功率设备,还有更多的是机械设备的冲击,需要这种电路的往往是输送带、升降机、机床等,在电机还没有完全停止的情况下,马上进行状态转换,自己想想会有什么后果,轻的造成设备机械部分损坏,重的有可能引起人身安全事故,不是我信口开河,请阁下耐心找找近几年的电路设计,还有那些设计是使用这种电路的(私人单位的小设备、经济价值不高的设备除外)。3、有一种是变频器与市电的转换,你要搞清楚,电机的逆反状态转换跟同状态不同能量转换不是同一件事,变频器与市电之间的转换,必须要有个条件:电机的转向必须要一致,不允许不同能量间直接进行逆反状态转换。4、现代控制技术很简单,以人为本,简单、安全,淘汰落后、能耗大、安全隐患大的控制技术。

楼主:
1.  现代控制技术是什么,您给出了“以人为本,简单、安全,淘汰落后、能耗大、安全隐患大的”,这些都是现代控制技术应该满足的条件吧,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称得上是现代控制技术,但是现代控制技术是什么呢,总不是那么抽象吧。
2.  俺现在明白了您说的马上逆转就是电机未曾停止马上接入反向电源,这样反向电源再加上电机的反电势,必然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从而产生较大的机械冲击力,其后果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如果是大人打小孩,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但若是小孩打大人则当别论了。后者在现代控制技术中就有不少。其实这样的直接正反转操作,电机的运行是:反接制动-过0-反向启动,机械冲击就是在进入反接制动瞬间产生的。您说的“马上逆转”不是电工专业名词,使俺错误的理解成正转速马上转成负转速了。
3.  本帖讨论的是《正-反转全压启动基本控制电路》,在不同的应用场合应该有不同的变通,只要限制了启动或是正反转转换时的电流,就可以减少机械冲击,要达到此目的的方法很多,比如在定子电路中串入电阻,星-角以及电抗器降压,还可以加入能耗制动,让其停下来以后再加入反向电源。
4.  您对变频器与市电转换的解释j对的。但是俺之所以这样提是想扩展电路的控制理念,它不仅控制电机,还可以控制别的很多很多。

网友G:
讨论的很精彩

网友H:
我在试如何闭开电磁线跟电磁波《读心术》!电磁波无处不在,就是根据人的脉搏来读出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是如何锁定你的呢,我猜可能在身体里有条线,你猜那条线在那里?手机是最容易锁定你的!
   手机,电话,铁物质,跟电有关的能避开就避开!
   也就是知道如果有人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的,他们是靠电磁波,靠的是高科技,不要以为他们很厉害,他们全是一群笨蛋根本就不怎么样,,只是知道的多

知道单相马达有 一种型号是有运转线圈,启动线圈,《分主副线圈》启动线圈的主要功能是启动之用,当启动之后 已经失去作用了。
   发现一个问题,当电机正常之后,断开副绕组把它用来发电,先量出相序之后跟电源相接,这下省电了。

   如果设计成这样发电线圈大于运转线圈,用电瓶启动电机,当电机运转开现,根据磁产生电原理,发出来的电经过稳压整流,给电瓶冲电,电瓶给电机用电!汽车还要什么油哦!

   找一个直流电机100V  1.5W/的找个3相,100V电瓶一个,整流稳压
让电瓶里的电启动直流电机,让直流电机带动3相电机运转,3相电机线圈就成发电线圈,用其中一相整流稳压给电瓶冲电,还有2相电没有用,想想这2相电怎么用吧
你认为水力发出的电有这么平稳吗

网友H:
继电器电子模拟数字电路。
让你容易理解一点,模拟,模拟就是一个可调电阻,数字就是《1与0》加减乘的2进制,继电器理解常开与常闭线圈通电锁住,电子放大与变压器差不多,变压器也有升压降压之分,不同的是三极管共用一个脚而以,给它合适的导通电压施行放大
单片机集成相当于一个磁头,保存电平就好了,什么几万个二极管几万个电容,手与手之间也会形成一个电容橡胶与橡胶之间也可以是一个二极管当然也可以是个电容
我花7年功,不足100字给你讲完,1分钟让你理解

网友I(2013-11-03):
这就是电工必学的双重连锁正反转,必须说明电气互锁是接触器,机械互锁是按钮。楼主这里搞错了。

网友J:
楼主的图没画完整,S11-S12是一个按钮常开常闭,要用虚线连起来

网友J:
对于高速运转的电机不建议在未停机的情况下,频繁进行正反转,容易出现断轴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你没搞清楚,触点和按钮都是电气联锁,机械联锁是两个接触器动触点机构的贡杆连锁。

网友K:
楼上的讨论很精彩,问题分析的很到位!觉得很赞

网友L(2014-06-08):
1 SB11和SB12、是一个按钮上的一对常开和常闭的触点,应该SB11-1和SB11-2、SB21-1和SB21-2两个触点之间连上虚线,让人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也是画图的标准吧,现代控制技术是“以人为本,简单、安全,淘汰落后、能耗大、安全隐患大的”,才能称得上是现代控制技术。
2.电机未曾停止马上接入反向电源,这样反向电源再加上电机的反电势,必然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从而产生较大的机械冲击力,这样长久会对电动机长久有负影响,可以在控制回路加一个断电延时定时器,当电动机停止一段时间就自动反转,以减小这种冲击力。楼上说用模拟电子电路来改变这种状况,这样显示电路太复杂化了。而我们提倡现代控制技术要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