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3):
请给我介绍一种可调时间继电器及型号价格                                                        . 各位大师、我练习接星三角起动、【没负荷】送电后按起动按钮星形接触器瞬间闭合后立即断开【大约0.3秒】【JTX-2继电器】然后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同时吸合、肯定有问题、个人感觉不知对不对 1. 星形接触器吸引线圈应该有根补助线供电。 2.是不是继电器延时时间太短?继电器能调延时时间吗?但又没看到继电器上那个地方可以调试延时时间.    [2] .   原理图怎么看?比如从图上看常开触点、常闭触点、怎样分上、下端?【实际接线的时候】、谢谢!

网友A:
建议你找几本基础知识的书看一看,我们这里说也不是很详细,所以你也难懂,但是你这个电路是绝对的错,就不能接负载,接负载就直接启动了,

楼主:
但我认为是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不够

网友B:
一般要调到20秒左右,你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C:
无负载的话,控制电路有过4~5S就够了,你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星三角启动就是星形运行,三角启动。所以应该先是星形接触器KM2先吸合,后面才是接触哭KM1~KM2吸合

网友D:
还是找本基础书看看,这是电工最基本的!

网友E:
时间继电器都是可以调整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