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3):
      我用串口监控软件将噪音计的串口通讯协议查出来了,用串口调试助手软件向噪音计发送联机命令
却收不到噪音计的回传数据,而用噪音计本身自带的软件却 能在电脑上显示分贝值。

我查了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停止位都和原软件一致,而且向下位机(噪音计)发送的命令
(原软件联机命令是个空格键,HEX是20)也一致。

调了好几天在串口助手上还是不显示噪音计上传的数据,不知如何原因,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把数据贴上来看看,有可能与“握手”有关,看串口接线都接了那几个脚。基本的是2、3、5共3根线就够了。

楼主:
串口接线应该是没问题,因为用原软件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数据的格式用监控软件查了一下自己编写的软件和原软件都一致,向下发的都是20

楼主:
与下位机噪音计串口通讯为何不能联机
附件是噪音计带的说明文件

网友B:
重点检查协议是否有问题,

网友A:
看了说明书,硬件握手接线都有的,而一般的串口调试软件是不支持硬件握手的,可以考虑编个软件读到数据。

楼主:
谢谢周工了。
问题就是读不到噪音计的发过来的数据。除了用串口调试助手外,我还用了labview编的软件同样也读不到数据。

硬件有握手,软件上如何处理呀?

楼主:
以下是用该仪器自带的软件 用串口监控到的向下发送的命令。由于没有接噪音计所以没有接收到数据。

1       [00000000]  IRP_MJ_CREATE                   Port Opened - SoundMeter.exe
2       [00000002]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Baud Rate: 9600
3       [00000002]  IOCTL_SERIAL_SET_LINE_CONTROL   StopBits: 1, Parity: No, DataBits: 8
4       [00000017]  IRP_MJ_WRITE                    Length: 0001, Data: 20
5       [00000037]  IRP_MJ_WRITE                    Length: 0001, Data: 20
6       [00000057]  IRP_MJ_WRITE                    Length: 0001, Data: 20
7       [00000077]  IRP_MJ_WRITE                    Length: 0001, Data: 20
8       [00000097]  IRP_MJ_WRITE                    Length: 0001, Data: 20
9       [00000117]  IRP_MJ_WRITE                    Length: 0001, Data: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