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4):
返回目录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3940

基本控制电路有如下特点:
1. 电路适用于3KW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作全压启动时的远距离控制。
2. 电路设置有QF1和QF2断路器作短路保护和KH热继电器作电机长期过载保护。
3. 电路用自锁触点保证在重新来电时不会自动启动。

网友A:
钟工,我又来跟你讨论一下,欢迎不?呵呵,第一点,该电路对电机容量没有具体的限制;第三点,电路的自锁主要是用于按钮松开之后保持线圈后续供电和电网断电重新来电时防止自启动。。

楼主:
您觉得需要限制吗?有写自锁与限制。

网友A:
呵呵,钟工,我的意思是电机的容量没有必要在您的电路说明里标明,就如你说的,灵活运用即可,教科书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跟时代脱节了。。

楼主:
俺是根据你的《第一点,该电路对电机容量没有具体的限制》,说《您觉得需要限制吗?》,连俺自己怎么写的也忘了,实在是太可笑了。其实写与不写都已经无所谓,反正大家伙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既然已经“跟时代脱节了”,您就更加不会用了。
不过,俺就有点觉得奇怪,在《正-反转全压启-停基本控制电路》一帖里您说被“现代控制技术”淘汰了,您未能给“现代控制技术”做个简单的解释,而在这一帖里又出来一个“跟时代脱节了”,俺也很想知道怎么个“跟时代脱节了”,期待着。

网友A:
呵呵,钟工,何必劳气呢?上一贴我就现代控制技术已经做了说明,但是你觉得这是基本要求,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解释一下,我指的教科书上面的东西跟社会脱节,指的是它里面所定的内容,并不是指你的电路,这是电工基本电路的自保持电路,控制技术万变不离其中。但是,我所说的就是你定制的容量问题,你觉得有必要为这个电路加上容量的限制吗?3KW以下才能用这个电路?技术参数就是一个范围,一个电路要确定这个技术参数,要么就严谨点,把电路里面的所有元器件的型号、性能、电气设计参数给出来,要么就什么都不要给,连容量都不要来限制他,您老说说,这个电路里面什么参数都没有,就给出个限制3KW以下的电机才能用?我觉得对初学者有个小小的误导!这种电路仅仅是3KW以下的电机才能用吗?我不觉得。。我学的是《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毕业后一直在本单位基层做技术指导,怎么说都算半个维修电工吧,实际中能应用到教科书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少的,特别这几年,涉足图纸设计之后,更加深有体会,教科书里面的东西,并不是说他有多少东西不合理,而是觉得我们以前制定的东西是时候更改一下了,就像我国的电力规范安全标准,几乎是跟国际接轨了,但是我们维修技术方面的东西,几乎还是原地踏步,70年代的技术参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使用,但是,我们的行业安全标准已经改了很多,因此就出现很多的对立,这也是限制我们技术发展的一个因素,当然,缺乏新的指导思想、新的教材也是一个因素。在这里,我跟你讨论技术问题,不是有心跟你抬杠,技术的东西,各抒所见这是很正常的,来这个论坛的同学很多都是抱着学习和帮助别人的心态而来,技术水平高低不等,技术水平高、实际经验丰富的当然可以一眼就看出来是非,但是对于一些刚刚涉足维修电工这个行业的人,严谨的态度对他们的帮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