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4):
我处有一台伦茨93EP系列变频器通过通讯面板与PLC进行通讯,现想在使用中利用面板不定期读取变频器电流等参数,请问如何实现。通过参数读取应最方便,但PLC程序是老外做的,包括触摸屏等等改起来非常困难,请教各位利用其他方法如何实现。伦茨有没有转接板能够同时插通讯以及操作面板。

网友A:
伦茨变频器承诺通讯面板和操作面板是可以带电插拔的。你可以在通讯的间歇用操作面板察看。快捷的办法是用笔记本联上伦茨专用CAN线,连接控制端子上方的CAN口。用Global Drive Control V4.10实时监控电流、转矩等参数。

网友B:
就是装置自己也应该有一个自带的简易显示面板吧?那个显示面板也能监控自己关心的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