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4):
各位大侠,新春快乐!想请问下,我想自学PLC,不知道网上哪有卖PLC控制面板,就是可以把24伏指示灯和按纽装在一块的PVC面板或者叫控制盒,我们这是小地方,没得卖,又不想特意去南方城市跑一趟买个PVC板。淘宝网上找了N多店都没找到。再次祝大家新年身体安康,事事如意。

网友A:
还用这么麻烦
用线连接试试就差不多了

网友B:
我们这有.

网友C:
自己做一块就行了,24V才用木板就行了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新春快乐!想请问下,我想自学PLC,不知道网上哪有卖PLC控制面板,就是可以把24伏指示灯和按纽装在一块的PVC面板或者叫控制盒,我们这是小地方,没得卖,又不想特意去南方城市跑一趟买个PVC板。淘宝网上找了N多店都没找到。再次祝大家新年身体安康,事事如意。

楼主:
哦,那就太好了。大侠,怎么联系你呀?你有淘宝店么,有的话我一定光顾,或者你还有更好的方式都行

网友D:
输入/输出都有指示灯的啊.只要装按钮就行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朋友建议。我是想偷懒买现成的控制板。看来还得买来自己做。除了控制面板其他所有东西我都能在淘宝店找到。再一次感谢大家

网友E:
自己能动手做做面板也好。
指示灯和按钮的位置,需制作者确定;安装尺寸也与所选元件有关。

网友F:
呵呵;那种PLC试验台一般是给初学者培训用的;
自己学不必用这个;

网友G:
我这也有一块学习用的PLC。带电源,按钮,输出有LED灯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