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5):
请教:星—三角降压控制杆。由于供水不利,135KW的注水泵只好频繁的启停,间隔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现在终于启动不来了。我检查的电源电压,为三相445V,平衡。按钮,交流接触器线圈都完好。各个连接线都牢靠。没有焦,糊,臭的味道。我已经查补出原因,请教那位老师,还有什么原因是电机启动不了?(按钮按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检查时间继电器。看看时间继电器跳动不?

网友B:
按钮按上一点反应都没有。。。。。主要查二次控制线路!这不能说出毛病原因(一个简单的停止按钮不接触也不能启动)还要自己仔细查

网友C:
好好检查二次控制线路,和辅助触点。
祝你好运

网友D:
检查一下控制系统供电线路,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触点,保险管。

网友E:
检查二次线路的电源、热继电器、仃止按钮和启动按钮、时间继电器、
接触器和辅助触点

网友F:
如果是380V用电笔测量启动按钮两端,哪个点没电就顺着量;220V 可以按下启动按钮,用电笔往下测量,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G:
按钮按上一点反应都没有,主要查一查二次控制线路。

网友H:
单相接地了

网友I:
先排除时间继电器,再重点查星型接触器(包括线圈,触点)。

网友J:
按了启动没反应,供电电源正常那么只是控制回路出问题了,先用表测量下二次控制线路电压正常不,有没有断路点,如接触器线圈开路这些。

网友K:
看一下电源保险好的不,是不是保护动作了。在不行就看辅助触点吧。

网友L:
肯定是控制回路有问题。
1.控制电源是否正常?
2.控制回路是否正常?例如线未接好、保险是否熔断、FR过载了动作冇复位...

网友M:
按钮及控制电路不通。

网友N:
来学习的。谢谢点评

网友O:
断掉一次只试二次,启动频繁有可能热保护动作了,另外可以改成变频控制

网友P:
重点检查一下自耦变压器线圈的热保护(不是电动机的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