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5):
返回目录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3940

三相异步电动机基本控制电路如图  1所示,实际操作中应该是控制电路原理的草图。

一、  下载本制作需要用到的软件
下载软件的地址:Macromedia Flash|Macromedia Flash 8.0 简体中文版下载_太平洋下载中心...  -简称F8

二、   打开软件会得到以下页面的截图

软件的《帮助》中有介绍F8的各种功能及其操作方法,这里从略。

仅重复提示以下内容:
在 Flash 中创作内容时,需要在 Flash 文档文件中工作。Flash 文档的文件扩展名为 .fla (FLA)。Flash 文档有四个主要部分:

舞台是在回放过程中显示图形、视频、按钮等内容的位置。在Flash 基础中将对舞台做详细介绍。

时间轴用来通知 Flash 显示图形和其它项目元素的时间,也可以使用时间轴指定舞台上各图形的分层顺序。位于较高图层中的图形显示在较低图层中的图形的上方。

库面板是 Flash 显示 Flash 文档中的媒体元素列表的位置。

ActionScript 代码可用来向文档中的媒体元素添加交互式内容。例如,可以添加代码以便用户在单击某按钮时显示一幅新图像,还可以使用 ActionScript 向应用程序添加逻辑。逻辑使应用程序能够根据用户的操作和其它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Flash 包括两个版本的 ActionScript,可满足创作者的不同具体需要。有关编写 ActionScrip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帮助"面板中的"学习 Flash 中的 ActionScript 2.0"。

楼主:
三、  从基本控制电路图可知,有如下电器元件需要复制其电器图形
1. 断路器-QF1、QF2
2. 交流接触器-KM
3. 热继电器-KH
4. 磨姑头按钮-SB0
5. 普通按钮-SB1
6. 一般型指示灯
7. 笼式异步电动机-M
8. 主电路三连接

四、  复制电器图形的方法
1. 从图形模块(一)、(二)、(三)、(四)、(五)中另存有关的电器图形。
2. 另存断路器-QF1、QF2的文件名分别为QF1.gif、QF2.gif。
3. 执行【文件】-【导入】-【导入到库】-【选择QF1.gif文件】-【打开】-图形便进入到库了。

4. 执行【文件】-【导入】-【导入到库】-【选择QF2.gif文件】-【打开】-图形便进入到库了。

5.  另存交流接触器-KM的文件名分别为线圈-KM1.gif、主触点-KM2.gif、常开辅助触点-KM3.gif。
6. 执行【文件】-【导入】-【导入到库】-【选择KM(1~3).gif文件】-【打开】-图形便进入到库了。

楼主:
7. 有时间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将全部模块(一)~(五)电器元件各元素导入到库,方便以后进行基本控制电路以外的电路绘制。或者做一个专门的*.fla,将其储存成《专用模块库》,整个文件才176k不算太大,但对以后要绘制新的原理图和Flash模拟显示图形就方便多了,用时将其另存成要绘制的新原理图的名称便可,也可以随时添加模块为以后绘制新原理图和Flash模拟显示图形作准备。图  7就是《专用模块库》的全部元件列表共117项,预览的是三相笼式异步电动机的模块。

五、 F8在绘图前的初始状态
1. 将《专用模块库.fla》另存成《基本控制电路.fla》,并打开【视图】中的【标尺】,得以下截图。

2.  还没有画图,舞台是空的,下方的属性显示其尺寸为550x400,网格显示设置为每格10px,舞台的左上方在x=0,y=0位置。
3.  库中列出了11种类型的模块,预览的是第11类其它模块中的主电路可拆卸的三连接。

六、  基本控制电路的绘制
1.  为方便摆放图形,将舞台放大至200%,效果截图如下。

楼主:
2.  将图层名称改为《主电路》,然后拖入可拆卸的主电路三连接,让最上一个接点的中心放在30x30的位置,即可显示其属性为图形,其尺寸为10x50,应按x=25,y=25定位,否则给予手动调整,效果截图如下。

3.  拖入断路器图形,摆放时注意左边外轮廓线在x=30位置,上方可看见一条横的中心细线,将其对准y=30,断路器图形定位完成,效果截图如下。

4.  拖入接触器图形,因为是横放需要顺时针旋转90°,点变形工具后鼠标放在图形的任一角上会出现一个弧形的箭头,即可转动图形,效果截图如下。

楼主:
4.  再拖入热继电器和电机并连接导线即完成主电路的绘制,效果截图如下。

5.  新建一图层,改名称为《控制电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拖入控制电路的各图形模块并连线,《控制电路》绘制完成。
6.  新建一图层,改名称为《文字》,输入各图形的代号和线路编号,三相异步电动机基本控制电路绘制全部完成,效果gif图如图   1所示。

网友A(2011-09-23):
赞一个!老师!

网友B(2011-12-29):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老师!

网友C(2012-02-26):
很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