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7):
上电就报CF3,说明书上是DC-BUS的问题,可是检查了一下开关电源总份挺好的,互感器拆也还是报,请问大家这应该如何处理,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A:
故障原因为直流侧电压侦测电路异常。此处直流侧电压并非是指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电源,而是指储能电容两端的530V直流电压。与开关电源和互感器关系不大(但有可能牵扯到开关电源输出的某路电压电压,如正、负15V供电是否异常?)。
对530V直流电压的检测,一般由两种方法取得检测电压。1、直接由530V取得,经降压电阻,线性光耦,运算放大器取得,送入CPU;2、由开关电源二次绕组,整流取得。找出这两部分检测电路。从显示面板调出直流电压显示值,若与直流电压相对应,则为电压检测的后级电路(报警电路)异常所致,一般为运算放大器损坏;若显示异常,偏低或偏高,可能为检测电路的前级电路异常,须检查前级电路。
该机型的具体电路,我并不熟悉,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咸工,我再仔细查一下,并祝咸工新年快乐,再出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