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7):
谁能告诉用一个按键控制一个LED闪烁的C程序怎么写,按键S1=P3^2 ;LED=P0^0;写出主程序即可,就是按键按一下led亮,再按下led灭,谢谢

网友A:
sbit p0 = P0^0;
 int a=1;//根据发光二极管极极性取值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main(void)
{
  int i;
  IT0=0;
  EX0=1;
  EA=1;
  while(1)
  {
    p0 = a;
delay(150);
}
}
void  counter0(void) interrupt 0
{

  EX0=0;
  a=!p0;
  EX0=1;
delay(150);
}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我试试看

网友A:
不客气
前辈可不敢当,我也是刚学,我们共同学习

网友B:
这个是C语言吧,还有点没反应过来!

网友C:
//按下LED亮,再按下灭;
#include <reg52.h>
sbit S1=P3^2 ;
sbit LED=P0^0;
unsigned int XD1;
bit M1;
bit X1;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S1=1; //按键复位
LED=1; //LED复位
XD1=0; //消抖值复位
X1=1; //软按键复位
M1=1; //辅助标志复位
while(1)
{
//按键按下开始消抖
if(S1==0)
{
if(XD1>=500)X1=0; //消抖后开始确定按键按下
else  XD1++; //消抖开始开始
}
else {XD1=0;X1=1;}          //按键松开复位
//按键按下LED取反
if(X1==0 && M1==1){LED=~LED;M1=0;}//加M1是防止重复输出
if(X1==1 && M1==0)M1=1;

网友C:
//按下LED闪动,再按下灭;
#include <reg52.h>
sbit S1=P3^2 ;
sbit LED=P0^0;
unsigned int XD1;
bit M0;
bit M1;
bit X1;

void Delay_Task(unsigned int 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d;i++)
  for(j=0;j<1500;j++);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S1=1; //按键复位
LED=1; //LED复位
XD1=0; //消抖值复位
X1=1; //软按键复位
M1=1; //辅助标志复位
while(1)
{
//按键按下开始消抖
if(S1==0)
{
if(XD1>=100)X1=0; //消抖后开始确定按键按下
else  XD1++; //消抖开始开始
}
else {XD1=0;X1=1;}          //按键松开复位
//按键按下标志位取反
if(X1==0 && M1==1){M0=~M0;M1=0;}//加M1是防止重复输出
if(X1==1 && M1==0)M1=1;

//闪动程序
if(M0==0)
{
LED=~LED;
Delay_Task(10); //修改括号值可以改变闪动频率
}else LED=1;

网友D:
单按钮控制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何必这么花费呢。

网友E: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jb p1.0,$
      nop
nop
jb p1.0,main
nop
nop
jnb p1.0,$
cpl p1.1
ljmp main
end
这是汇编的

网友F(2011-03-31):
你要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S1 =P3^2;
sbit Led =P0^0;

void main(void)
{
Led=1; //假设1是使灯灭
while(1){
  if(S1==0)
   {
     while(S1==0); //等待按键释放
   Led^=1; //灯的状态取反

网友G(2014-05-05):
用PLC.两句话就搞定了。

网友H(2015-10-25):
有两种方法,1外部中断。2直接读取P3^2口的电平,如果取反,P0^0=~P0^0.

网友I(2015-12-24):
没有那么复杂  看下图 用我们自己产品做的程序

网友J:
引用 网友A:
sbit p0 = P0^0;
 int a=1;//根据发光二极管极极性取值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main(void)
{
  int i;
  IT0=0;
  EX0=1;
  EA=1;
  while(1)
  {
    p0 = a;
delay(150);
}
}
void  counter0(void) interrupt 0
{

  EX0=0;
  a=!p0;
  EX0=1;
delay(150);
}
原来单片机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