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老跳闸

楼主(2011-02-07):
先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这个问题是我同事刚遇到的,电话里问我,我也不能一下明白,希望有时间的大侠帮一下。
总开关为60A的单极空开(貌似是SZ47,或者类似型号的),以下空开均为单极。下有10A空开2个,带灯,16A空开3个,带一般插座,50A空开1个带空调。现象:只送灯,总开关跳闸,不是立即跳;只送插座,不是满负荷,总开关跳闸,不是立即跳,送部分插座也跳。跳闸后摸开关外壳不发热。有明白的大侠给解释一下,谢了!
最有意思的是电工朋友在那呆了一下午不跳,走后,再来电话说不停的跳闸。

网友A:
不会是零线有问题了吧~

网友B:
单极开关、不带漏电保护,可以如楼上所说,试 更换开关。

网友C:
你还是换开关吧。

网友D:
开关型号-DZ47-63;试更换总开关。听你所述,配电所用原件不算正规,所以我质疑所用开关的质量,另建议开关型号改为DZ47LE系列

网友E:
开关负荷线虚接或触头虚接。

网友F:
支持6楼,换总开关吧。

网友G:
也遇到过,开关的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型号-DZ47-63;试更换总开关。听你所述,配电所用原件不算正规,所以我质疑所用开关的质量,另建议开关型号改为DZ47LE系列
le系列是带漏电保护的吧?
谢谢各位在百忙中给我个解决方案,等等去更换个开关,如有新问题还来哈!

网友H:
看来楼主总开关是带漏电保护的,问题出在零线上,漏电后端负载零线要从漏电下口引出,估计楼主所说的总开关下口几路负载分路,由于采用单级开关,零线没有从总开关下口出,而是从零排上出了。
解决办法,把所有负载零线汇总到总开关下口,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I(2011-03-09):
开关质量有问题,换个开关吧

网友J:
用钳表卡一下
所测结果再与该开关参数对比就知道解除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