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7):
我用3.7kw的LG变频器IS5驱动3kw 2极离心风机,外接按钮控制,比较频繁启动(要求:1.启动时间尽量短,最好在3至4秒内; 2.当风机额定运行时,需要在按了风机停止按钮后2至3秒接着按风机启动要能够迅速启动),我选择了V/F控制,自由停止,速度追踪,但在风机速度为0的时候启动,变频器会从50Hz开始一路往下降到2Hz,然后就停在2Hz不动了,电流11到12A,直到过电流故障显示,2Hz是我设定的FU2-32: 额定电机滑差率,当我不用速度追踪时就可以启动,但在风机还转得很快时启动,变频器会强制电机停车再从0启动,这样时间就延长了很多,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且不说你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因为我也没有使用过LG的变频器),但单从风机在这么短时间内的频繁起停操作而言,是不是间隔时间太短了。不合理呀。风机的惯性是比较大的。如果要想快起、快停,除了变频器的容量搞大,另外还要加制动功能才行。

网友B:
非常不合理的负载控制方式,既然使用了变频器,为什么要频繁起停呢。还是劝楼主从工艺上再考虑一下,任何电气都要尽量避免频繁起停,就算是灯泡,这样的频繁起停,也会很快完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