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8):
今天对网部底网进行联动测试时发现(D6,D7,D8:D7为主辊速度控制,D6 D8为从辊转矩控制),在不带底网运行的时候D7,D6能达到给定速度600m/min,但D8速度上不去大概在180m/min左右。D7 D6是PowerFlex700s变频器  D8是PowerFlex700。
D6 D8的转矩给定值来至D7的转矩进行计算后的值。
询问工程师后给的答复是D8导网辊摩擦系数小……,一句摸不着头脑的话。
后来进行单动测试D8速度能上去,说明D8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在想是不是当变频器进行转矩控制,如果我给定转矩是额定转矩的10%,给定转速是1200r/min。如果速度未达到1200r/min但输出转矩达到了10%,那么速度就不会上去了?
但是疑问是D6同为从辊为何它的速度能达到给定值,难道那么瞧当达到给定转矩时正好在给定速度附近?

网友A:
你的反馈信号从哪儿取得的呢,检查一下

网友B:
D8采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呢?是转矩控制吗?如果是,那就是转矩设定值小了,导致转速上不去。如果是转速控制,转矩限幅的情况,那说明,可能是速度调节器饱和了,而转矩限幅太低了。导致速度上不去。

网友C:
应该是程序计算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