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PID控制

楼主(2011-02-08):
如果有一触摸屏,三菱PLC若干,温控模块若干,案子要求如下:现在有60个发热体,每一个发热体的温度都能在屏触摸屏上显示,且每组发热体的温度都做PID调整。三菱的一个温控模块只有四通道,而PLC扩展的模块数最多只能七个模块。

网友A:
三菱PLC之间可以通讯,且三菱有Q,L等中大型PLC可供选择。

网友B:
60个模拟量,A系列的都可以应付了。。

网友C:
给一个新思路:在程序里的一个PID程序在不同时刻控制不同的点(采样、运算、输出),但不能太多点。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对我真的有帮助。

楼主:
"温度PID控制"回复
谢谢大家的抛砖引玉的建议,我会尽快先看下A或者Q系列的PLC资料,因为小弟以前都是用FX系列的PLC,大型PLC还未用过。微嵌PLC第一次听说,以后找点资料来看下,或许以后能用上。这是一个真实的案列:有60个陶瓷红外线发热圈,每一组发热圈的温度设定值和温度当前值都能在触摸屏上显示,每组发热圈都做PID控制。

网友D:
用FX的也行,温度采集用通讯,输出是模拟量了也用通讯,PLC进行60路PID运算。

网友E:
呵呵;
成本会相当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