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8):
变频器通过压力变送器调节电机转速,因为原变频器坏,更换了一台,但是不能自动调节,只能手动,不知道是哪个参数没有设置好?
这种情况下,除了快速调试的那些参数,还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首先,要把原来的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搞到手,然后在对新的变频器进行参数设置和快速调试。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原变频器的恒压控制,你不清楚,所以导致不能恒压控制。如果推翻原设计从来,那你就要把MM440的“PID控制器”相关内容看明白,设置好参数。其中包括要熟悉压力传感器的反馈信号输出电压范围,然后设置好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规格化,与之对应。总之,仅仅“快速调试”,只完成了调试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过程布线”,要把你需要的控制工艺,按要求和实际情况,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