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1-02-08):
富陵3.7KW模块损坏,拆除模块后加电源检查驱动板报电流检测故障:E015,查手册是过流保护,无法检查驱动板。如何去掉过流保护?????请教下各位高手指点谜经。谢谢了

网友A:
我以前写过这篇帖子:《驱动IC的区别和OC报警的解除方法》 ,可能论坛和我的博客中都有,可以参考一下。几句话也说不清的。

楼主:
谢谢了  我是新手以后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