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9):
请问各位老师:西门子6RA70系列调速器可有双限速设置?也就是速度给定1的最高限速为U1;速度给定2的最高限速则为U2。其系统可有该功能进行设置?谢谢各位!

网友A:
西门子的6RA70直流调速装置,功能是全面的,许多的控制工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个性化设计来完成。它的控制平台是完全开放的。

根据你所说的“双速限幅”控制,不知道是什么工艺上的控制要求?这种双速限幅的转换是运行中(在线的)转换呢?还是停止状态(离线的)转换?

不同的控制需求,可以进行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参数化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