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

楼主(2011-02-09):
请前辈看看这条程序有什么问题。为什么D68写数写不进去?MUL指令不能运行?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楼主:
那么这段程序能不能实现通过变频器加编码器对电机行走进行定位?

网友B:
最好用中断来做。。。高速计数器。。。设定好加减速位置。。。在快到达目标位置的时候要开始减速然后慢慢靠近目标点。。。如果你控制的东西惯量很小那也可以不用减速。。。如果要求精度很高 就用伺服步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