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9):
我是新手,看到某品牌的步进驱动器上写着: 注意:VCC值为5V时,R短接;VCC值为12V时,R为1K,大于1/8W电阻;VCC值为24V时,R为2K,大于1/8W电阻;R必须接在控制器信号端。
就是控制器信号端和驱动器间是不是一定要串接电阻。

网友A(2011-04-14):
如果你的控制信号不是5V的一定要串电阻的,不然容易烧端口,串电阻的作用主要是限流

网友B:
限流
要搞清楚问题就要先知道工作原理;

网友C:
驱动器是靠光耦接受信号的,一般步进驱动器的光耦是接受5V的,电流是10-20MA,但是现在市场上的控制器有5V\12V和24V的,如果12V、24V接上去,会把5V光耦烧了,所以要加电阻,如12V,加电阻=12/10-20MA=600-1200欧,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就是让电流在10-20MA之间就OK,具体的看光耦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