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1-02-09):
我公司的机器是打模用的,下面用的是一个转轮,上面用的是一个伺服电机MR-J2S-40A的,有一个上限位感应器和一个下限位感应器,还有一个就是原点感应用的感应器,伺服电机用的编码器是1000点的,现在想把它改为2000点的编码器,我想问问大家怎么改

网友A:
伺服好像不好改自己的编码器吧,为什么要改编码器呢?

楼主:
因为要急需用,原来的编码器坏了,所以要更换但现在厂子里只有2000点的,1000的没有了,我就是想知道更换成2000点的编码器,程序里的伺服那一块程序如何改

网友B:
1.2伺服电机参数设置:

  #2219――(位置编码器分辨率)

  #2220=――(速度编码器分辨率)

  #2225=―――(电机型号)

  #2236――(所连接的回生制动电阻或电源单元型号)

我只有这些资料,不知有没有用

网友C:
呵呵;电机上的编码器分辩率要高的多;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那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的工厂是做橡胶行业的,机器用技术含量蛮高的。全是PLC 。变频器。  触摸屏。组态王。等等,欢迎各位有时间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D:
你这不是伺服电机本身上的编码器吧
是外接到PLC的吧?

楼主:
是的,外接PLC上面的编码器

网友B:
能介绍一下编码器是这样接入PLC上的吗?那编码器可有好多根线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