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9):
大功率直流电机如何实现正反转?功率在1KW~5KW!!

网友A:
直流电动机改变方向只需改变正负极即可

网友B:
改变励磁或电枢的电流方向,现在有部分的四象限驱动换向很方便

网友C:
如果有直流控制器(比如590),可以在参数设置里改(4象限),工艺需求频繁换向时就要改控制方式了;在线路上换向时,调换励磁即可,如用测速发电机需同时更改极性

网友D:
功率在1-5KW之内直流电机,改变电机励磁和电枢的极性都可以,但是最好是改变直流电机的励磁极性来改变电机运行方向。

网友E:
[congto改变励磁电压正负极即可。

楼主:
通过改变励磁极性来改变电极正反转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变向瞬间的电流过大?从而导致对其他的电气元件的损坏啊?怎么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