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写

楼主(2011-02-09):
三菱plc中当一行编辑满时怎样另起一行继续编辑

网友A:
刚刚用GX编程软件试了一下,梯形图,连续地AND M下去,好像会自行换行。
或者用中间元件,减少接点数。

网友B:
会自动换行;

但如果你真要令起一行开始编辑,完全可以用鼠标点点即可啊。

网友C:
当正在编程的行不够时会自己转下一行,如果自己写的话可以鼠标下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