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

楼主(2011-02-09):
编写程序时经常遇到16bit和32bit  分别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A:
例如FX型PLC中,数据是以二进制数形式存放的,16bit是指16位二进制数,32bit是32位二进制数;分别对应16位指令和32位指令。
  通常,32位指令是在16位指令前加D(双字);例如MOV是16位指令,DMOV是32位指令。

楼主:
plc中写入的不是十进制吗?什么时候会用到16bit和32bit,两者的用法有何区别?

网友B:
数据值大于32767,就要用32位数据,指令要加D

网友C:
PLC内部都是二进制;
16位对应16进制的0000~FFFF;
如果你的数据超出范围,就需要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