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脉冲输出指令的梯形图

楼主(2011-02-09):
以下是程子华老师的讲座中有关脉冲输出指令的梯形图,在仿真中提示“有未支持指令”,请教各位老师,这里所说受到未支持指令是针对仿真软件而言呢,还是针对程序或PLC而言呢,如果想用PLC驱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应该如何选择合适的PLC呢?

楼主:
敬请各位老师指正。

网友A:
如果您使用GX Simulator,那么您应该去翻阅一下使用手册上关于仿真器支持的指令以及与真实PLC的差异。
由于仿真器使用固定扫描周期,因此,与时序有关的高速指令均不被支持。至于所使用的PLC是否支持,请翻阅指令手册上,每条指令均附有对应的机型。

网友B:
仿真软件不是万能的;
像这种还是找台PLC来试验吧;

网友C:
这种脉冲指令无法驱动伺服电机,因为对应的Y口输出的脉冲频率太低 不能满足伺服电机运动所需要的脉冲频率,如果想控制也可以控制,但是精度真的很差。用DRVA 或DRVI 指令

网友D:
用带高速脉冲的晶体管型的PLC就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了
用PLSR就可以,设置好频率和加速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E:
最好用台PLC试一下。很直观

网友F(2013-08-04):
这种还是真实的PLC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