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9):
我是搞电子技术的,现在想帮朋友改造一下他们工厂的冲床,实现自动化生产。我对工业控制也懂一点,但还是没有把握,请大师们指导指导!!不胜感谢!!
   阳光

网友A:
就告诉多台冲床,其型号规格如何、加工什么零件、零件的材质都不知道,怎么搞呢?如果是用一台冲床加工一种零件,相互之间无什么联系的就无必要了。

网友B:
连接多台冲床,实现生产自动化!
首先要说出你的产品,根据产品形状等特性设计机台之间的传输线。用PLC等来协调机台之间,传输线之间的协调动作。来实现产品生产的自动化。

网友C:
我有做过自动冲床,但是我不知道要求跟你一样不?有需要请联系QQ1012351099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鞠躬,呵呵!
他是有七台床子,每次在同一个工件上冲压一个工艺,多次冲压成型。目的是减少操作工人的操作风险和提高工作效率。
   阳光

网友A:
建议采取下图的布置设计,20套随行夹具的闭合输送带,装/卸各一人,方便运来运走各干各的,劳动强度也不至于很大。

网友A:
7台冲床做自动,应该是一条自动线,其关键在于加工件的输送。采用随行夹具时,其节距应相同,需要改用下图的平面,四个角可能还要转位。

还可以采用反靠或分度园转台布置,夹具固定在转台上,做成半自动加工,只用一人操作即可。

不管采用那个方案,除电气控制都可以选用较盛行的PLC系统以外,还需要最少7套夹具和一套液压系统,其投资是可观的,如果不是大批量加工,恐怕需要进一步作可行性分析。

网友D:
机械冲床有点不好实现,如果用液压机还可以考虑一下,理论上来说,这不是什么特别的难,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