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09):
下载程序提示通信错误,用的是PC/PPI 数据线,之前连接正常不知怎么又链接不到, 错误提示为,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电缆。请朋友指点?

网友A:
那就看看端口

网友B:
打开两端的九针插头看看是否有线头开焊。

网友A:
那就看看端口对不对?

网友C:
西门子宝典,重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宝典,重启啊!
是啊,一般重启能够建立通讯。

网友E:
换个电缆试下;

网友F(2011-03-18):
拔电缆,重新插,换个姿势,再来一次,就OK了

网友G:
我在同时用组态软件仿真时也会有这个问题,如果组态软件连接PLC仿真编程软件就提示连接不上,这种情况关掉组态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