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9):
我家里的漏电保护器总是跳闸,我拉下开关用万用表测试发现零线与地之间的电压是10v。测量火线和零线之间也有电压。为什么啊?

网友A:
跳闸多半是漏电造成的,零线对地有一定的电压,具体多少算正常要看情况,10V也算是正常范围(在农村).至于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那就不说了.

网友B:
说明火线有对地的地方,电压越高,接地电阻越小。

网友C:
你家里的线路有问题了,有接地的地方了。你拿摇表摇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零地之间10V电压有点高,这反映了零线到变压器中性点的阻抗偏高,具体来说就是线用细了或线路过长。
至于漏电跳闸,就要检查家中电气是否真的漏电了,是否有零地混接现象。

网友E:
零线对地有一定的电压10V应该是正常的,具体电压要看实践情况。如果漏电保护器总是跳闸的话多半是线路或负载漏电,可以分别检查(比如先断开房间的空开看看会不会跳),这样可以查到哪里引起的。当然漏电保护开关电流值太低肯定也会跳了。

网友F:
查一查他们的对地电阻在不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G:
这样的做法通常是将家里所有的电器除了
再一个个的测量

网友H:
大地不一定是零电位

网友I:
从以上回复得出:
   ① 零线与地之间的电压,不一定是跳闸原因;
   ② 漏电保护器跳闸,可能是线路或负载存在漏电现象,并注意是否有零地混接现象;
   ③ 可以将各负荷分别断开,观察检查。

网友J:
说明火线漏电,看看线有没有那里破皮,线
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K:
你开关断开了,按理是不会有电压的,有电说明哪里有电源存在或是感应电,还有你开关断开了家里零线没接,地如果火线带电那么零线有电压也正常,建议拿摇表要一下。
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L:
我认为 先将所有带地的电器断电,然后一个个上电,应该就会出现断路器跳闸的现象

网友M:
之前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应该是线路老化造成的 好好检查线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说明火线有对地的地方,电压越高,接地电阻越小。
基本同意楼主意见.........

网友O:
你家里的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I:
从以上回复得出:
    ① 零线与地之间的电压,不一定是跳闸原因;
    ② 漏电保护器跳闸,可能是线路或负载存在漏电现象,并注意是否有零地混接现象;
    ③ 可以将各负荷分别断开,观察检查。

这个说的好!

网友Q(2011-03-12):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你将木一个小电器的零线,错接成地线了,这样会通过负载对地产生电压,比如灯泡,当你打开时会产小的对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