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9):
接孔板差压变送器0-60KP 输出4-20MA给积算仪,积算仪参数里的“流量输入信号”项,为什么不选4-20MA线性,却选择差压未开放0-60KP,还有差压已开方和频率信号。

网友A:
差压变送器0-60KP 与输出4-20MA是线性关系,4-20MA与积算仪是开放关系,频率信号则按出厂设置。

楼主:
谢谢师傅们指点,我是新手,还有一积算仪问题
孔板测量蒸汽流量,积算仪设定时如果是质量流量是不是一定要求流量系数K,如果计算出K是不是要根据孔板制作时的计算表数据来求解,因为有的计算表已经丢失,积算仪里能不能设定体积流量,体积流量积算是不是不需要求解K,测蒸汽流量时一定要有温度和压力补偿的一种吗?我们厂原设计的流量计没有温度和压力补偿功能,能不能用啊。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

网友B:
1.蒸汽密度随压力,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而通过流量公式可知,密度对流量产生影响,所以测量蒸气时,为保证测量精度,要加温压补偿;2.系数K无论的质量流量还是体积流量都要求的,这个系数是要输入积算仪的,在使用时只要知道介质的流量,密度和对应的差压值就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