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9):
我厂有一台海利普75千瓦HLP-P变频器。现在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启动时面板电流显示109A向下递减,实际输出电流从24A向上递增,面板电流与实际电流重叠在42A时,变频器停车,出现E.LU.A故障。哪位大侠如知道此类问题,谢谢指教?【75KW电机,拖动的是渣浆泵】

网友A:
E.Lu.A
E.Lu.n
E.Lu.d
E.OH.S 变频器过热 1:检查风扇是否堵转,散热片是否有异物
2:环境温度是否正常
3:通风空间是否足够,空气是否能对流

网友B:
试一下选一个比电机大一级的变频器。。。电机启动顺畅吗在工作中。。。选用大扭矩的启动曲线。。。

楼主:
2楼:你改变思路了,故障显示不是过热 ,二是E.LU.A,电压问题,改用备用自藕降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