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9):
变压器是3相200V升3相380V的,55KW。启动时变压器冒烟是烧了吗?本人是新手,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建议如下检查方法:1、断开变压器符合侧的负荷;送电测量自耦二次电压是否一致,同时看看控制回路动作是否正常,是否有接触器接触不良等;正常二次电压应该相等;否则匝间短路;2、如果二次电压和控制回路正常,电机肯定有问题;

网友B:
是三相380降220的吧。判断方法:0端子-220端子电阻,220-380端子电阻,两阻值相加等于0-380端子阻值。和三相比较法(不可能三组全坏)。

网友C:
找有专业工具的人来测下,我公司都是叫电业局的来检查。

网友D: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E:
自藕变压器应该是3PH输入AC380,然后输出端是3PH AC65%,80%,100%的三档,如果冒烟了,先用兆欧表遥测一下各相对地绝缘,相间绝缘。如果不是长时间冒烟,绝缘好的一般没问题。

网友E:
还有要检查下你的时间继电器,估计是长时间处于启动状态没转换,导致自藕变压器冒烟的

网友F(2011-05-22):
同意2楼6楼的意见

网友G:
冒烟是通过大电流发热,可能局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