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9):
现在有一台LG IG5 1.5KW三相的变频器,通电一分钟后有时会出故障HW,有时不出,运行两秒就会出故障OC,把输出线拆掉后运行正常,请问各位前辈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前辈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能电机有短路

网友B:
风扇运转正常么?堵转或不接的话也会报HW的。

楼主:
谢谢,是撒执热风扇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