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9):
如何解决中间继电器因线路过长引起的动作

网友A:
线路长引起的?多长2km?
啥继电器呀

网友B:
那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出现什么症状呢。。。线路太长能不能增加中间电源。。。好像中间站那样。。。或者增加线径减小线耗。。。具体你要说出来才能大家帮你解决

网友C:
说的太笼统了,详细点,好让大家帮你!

网友D:
听说过,因导线过长而致 电磁继电器不释放的现象,但未遇到过。

网友E: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吧

网友F:
线路太长会在线路中存在大容量的寄生电容(线路越长寄生电容容量越大),小型继电器灵敏度高的话,有可能因寄生电容的存在导致不能准确释放。。。解决方法:1、将小型继电器改为接触器;2、使用双绞线;3、使用带有中间拉力金属线的屏蔽电缆。
原因:1、将小型继电器改为接触器,是因为寄生电容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使用接触器之后,因接触器所需的维持电流较大,线路的电容量不足以维持其吸合,因此在断电后能准确释放;2、双绞线能够扰乱长线路的寄生电容分布,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3、把屏蔽电缆外层金属网和电缆中间的拉力金属线短接然后接地,相当于把电容两端短接,可以有效消除线路中的分布电容。

网友A:
如何解决中间继电器因线路过长引起的动作
按楼主的这句话,能理解为“继电器不释放”吗?
楼主如果是继电器不释放,那就简单了----参考以上

楼主:
说的在理,现在的问题是柜子已经在调试中,如果换接触器式继电器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同时信号线都敷设完毕,不能再动,在此基础上大家是否有好办法。

网友G:
每个线圈加RC滤波试试,可以的话改直流。

网友H:
在继电器线圈上并联电阻或电容,人为加大工作电流,小电流就能使继电器释放了。

网友A:
还是你牛
引用 网友C:
说的太笼统了,详细点,好让大家帮你!
你怎么就一下看出他说的不详细
楼主今天的回复还是没说明到底是不释放,还是误动作

既然是柜了,估计不会是印版继电器
控制线到底有?长
如果不释放还有种可能,控制信号没断----低级错误
还请说的详细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线路太长会在线路中存在大容量的寄生电容(线路越长寄生电容容量越大),小型继电器灵敏度高的话,有可能因寄生电容的存在导致不能准确释放。。。解决方法:1、将小型继电器改为接触器;2、使用双绞线;3、使用带有中间拉力金属线的屏蔽电缆。
原因:1、将小型继电器改为接触器,是因为寄生电容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使用接触器之后,因接触器所需的维持电流较大,线路的电容量不足以维持其吸合,因此在断电后能准确释放;2、双绞线能够扰乱长线路的寄生电容分布,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3、把屏蔽电缆外层金属网和电缆中间的拉力金属线短接然后接地,相当于把电容两端短接,可以有效消除线路中的分布电容。

网友J:
改接触器投资小

网友K:
支持7楼的说法,因为线路长,容易寄生电容造成继电器误动作,建议使用带屏蔽的电缆,屏蔽层一端接地,或者使用控制电缆的,剩余的线一头接地,问题可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