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0):
以下程序段是为了把数据DB12和DB13里面的数据清0,灌进去以后,PLC由RUN跳到STOP,高手帮我指点下,初学者求助
A  M52.1              //M52.1开点触发
L  0
T  MW146           //循环次数清0
T  MD150           //地址数清0
L  1
T  MD150           //装载地址初始值1
L  99
NEXT:T  MW146  //装载循环次数99
L  MD150             //我的数据里面的数据都是双字的,就是都从DB12.DBD4和DB13.DBD4开始的,所以乘以4
L  4
*D
T   MD154
L  MD154
SLD  3                 //双字寻址地址左移3位
T  MD154
OPN  DB12           //打开DB12
L  0
T  DBD[MD154] //清0
OPN  DB13           //打开DB13
L  0
T  DBD[MD154]  //清0
L  MD150
L  L#1
+D                       地址+1
T  MD150
L  MD146
LOOP  NEXT          //循环次数1,不为0跳转NEXT
=  M52.2               //循环完了输出M52.2

网友A:
应该是地址+4,而不是乘以4,否则后续左移3位,等于乘以12,这样讲导致地址越界,从而引发OB121编程错误。

你应该可以看到模块诊断信息中关于地址越界的信息。

实际上,在数据区已知的情况下,调用SFC21(FILL)填充将更快。否则在使用循环时,应该使用L DBLG得到数据块的字节长度,然后除以4就是整个数据块的双字数据数量,以此作为循环次数,这样将更容易控制。同时也可以将当前地址与此比较,从而避免地址越界的问题。

楼主:
您看改成下面这样行不,地址MD150赋初值 4,循环+4,两个数据块都各有99个双字数据,循环99次应该不会地址越界的吧?    我明天 也去试下,另外数据块不定义的话能不能直接用?谢谢帮我解答
          A  M52.1              //M52.1开点触发
      L  0
          T  MW146           //循环次数清0
          T  MD150           //地址数清0
          L   L#4
          T  MD150
          L  99
NEXT:T  MW146         //装载循环次数99 ,两个数据块都各有99个双字数据
          L  MD150
          SLD  3                 //双字寻址地址左移3位
      T  MD154
         OPN  DB12           //打开DB12
         L  0
        T  DBD[MD154] //清0
        OPN  DB13           //打开DB13
       L  0
        T  DBD[MD154]  //清0
        L  MD150
        L  L#4
        +D                       地址+4
       T  MD150
        L  MD146
        LOOP  NEXT          //循环次数1,不为0跳转NEXT
        =  M52.2               //循环完了输出M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