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

楼主(2011-02-10):
直流电机改变运行方向,一般情况下都是改变励磁线圈极性,如改变电枢极性的话碳刷产生的火花较大。

网友A:
不是这样的,改变电枢和改变励磁极性是一样的效果。只不过改变励磁电流极性,用开关转换的话,要比改变电枢的电流小。好控制且成本低。如果用控制器实现转换,当然是改变电枢的极性更好了。

不管改变谁极性,都要经过先将转速为零,再用开关去转换极性实现反向。否则就不是安全的。

采用四象限控制的直流电机驱动器,只要将转速给定极性变号,即可实现电机的转向改变。最安全、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