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W风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1-02-10):
我是焦化厂的,焦炉除尘用的风机250的原来是变频器控制的没有多长时间全坏了。变频器用不到一个月就决定不用了,后来换来串电阻的绕线式还可以就是费电吗?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这帖子咋转到这来了?风机的控制(变频器)坏了?找原因呀,改成了线绕式的电机驱动,费电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是工频控制。原来的方案是成熟的,坏了的话要找坏的原因,而不是推翻方案呀。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回答,先找找变频器烧坏的原因。

网友C:
同意楼上两位的见解,先找找原因吧。

网友D:
重点检查电源质量是否有谐波;控制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