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0):
一年过去啦,大家这个年过得怎么样啊,恭喜发财呀,也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今天客户来问了一个同步的问题,关于同步这方面我做得很少,客户的要求也很简单:他要求三台变频器同步,不用同步卡。大体是三台电机同时带一个钢带(大致是这样),这样要求三台变频器要同步,因为不同步的话会导致钢带的拉伸或者折皱,这样就出了几种方案:1,同一个模拟量并联出去同时给三台变频器,这样就大致同步。2,第一台靠模拟量给定,第二台就用第一台的模拟量输出做输入来调整,这样也是基本同步。但是他又怕有误差想各个变频器上加一个模拟量进行微调,这样能行嘛?或者大家做这种方案一般用什么方法,请指教。

网友A:
给定信号是靠自动,还是手动调整来达到三台的同步?

网友B:
应该可以,但是要取决于变频器的模拟量精度了。进度够了没问题

网友C:
首先,应该搞清楚,这三台电机轴是同轴驱动?还是非同轴驱动呢?

如果同轴驱动,采用主从控制即可;如果非同轴驱动,采用你上述的第二种方案即可。

楼主:
您说的主从是什么意思?是我的第一种方案嘛?

楼主:
另外,大家谁那儿有关于同步方案的资料啊?同步这方面我还是不太熟悉。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主从是什么意思?是我的第一种方案嘛?
主从控制是说,三台变频器系统,有一台做主动控制,恒转速驱动,另外两台做从动控制,恒转矩控制。他们的转矩给定信号来自主动系统发出的转矩给定信号。这样的系统,要求三台电机必须要同轴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必须要有机械耦合。

网友D:
关于电机同步
多台电机同步。可以选一台主令电机,用主令电机变频器模拟量输出信号确定线速度,(此信号可串电位器修正),将主令线速度信号再分别送给各传动点变频器模拟量输入1接口,各传动点跟随主令线速度信号同步。速度偏差修正靠各传动点张力浮动辊(活套)(摆杆)电位器进行修正,中心抽头接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2端。此速度控制方案应用非常广泛,精度很高。1049629346QQ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