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0):
==========
请教两个直流电机的恒转矩对拖试验

想用一个直流电机为另一个电机提供恒转矩负载,应该怎么办?

想用一个直流电机1作为一个恒转矩负载,作为另一个电机2的负载,来测试一下电机2的性能指标。我想给直流电机1加一个恒流电源,不管它被拖着怎么转,是不是都可以提供给电机2恒转矩负载呢?(转矩和电流成正比)

朋友说给电机1接电阻就可以,可是给它接电阻的话,他能提够恒定转矩吗?启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能提供转矩,我想要在启动时也有恒转矩负载。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两台电机对拖,一台电机电动运行,另外一台发电运行就可以实现楼主的控制要求了。

电动运行的电机,是被测试的电机,只要控制它的恒转速驱动运行即可;发电运行的电机,如果要求启动状态就可以恒转速控制的话,那必须要用一个四象限控制的驱动器。也就是即能电动也能发电的驱动器。或者单象限只发电并回馈电网的驱动器。这个发电运行的驱动器,不能采用恒转速控制,要采用转矩控制,或者是转矩限幅控制。

这样就OK了。

网友B(2012-06-07):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我们现在也在研究2台直流机对拖的问题。
简单的说就是用一台发电,一台电动。2台电机的工况基本相同,可以互为被测对象。
我们研究的对象电机800kW,恒流源不太好做。
如有兴趣联系我交流一下baiyxi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