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帮帮忙看看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1-02-10):
这是自动拉门上的是连接电机的请各位前辈告诉我是起什么作用的都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一个是遥控发射一个是遥控接受带一组常开常闭触点

网友B:
像遥控接受器

网友C:
好像是遥控接收器,看不清芯片上的字

网友D:
声控控制器?

网友E:
是一套遥控接受控制器,控制门电机的正反转来实现开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