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0):
最近用西门子1200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出现了一个怪事,我用一路模拟量输出作为调节阀(电流)的控制信号,不知道为何在调试时没有电流输出。我找了个同事帮我检查,硬件组态、编程都没有错误,程序中也有输出,但是模拟量输出通道就是没有输出。我又找了个同事,首先声明他什么也没有工作做,然后拿起万用表就测出电流信号来了,我再测也有电流信号了,这是为什么呢?????
过了一段时间又没有电流输出了,其余的都挺正常的,程序检测的时候也没有问题。为此我还换过一个模块试了,也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负载不要接量一下输出;

楼主:
谢谢您的出谋划策,现在问题已解决。说来这个问题也太巧了,用了一个不好用的万用表,正好它的电流档不好使了,而我的另一个同事正好用得是一个好的万用表。

网友B:
呵呵,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经验。
   以前在其他电路维修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一般可从现象和原理分析加以判断,调换指示器件或测量工具以辨别。

网友C:
不是PLC出现的怪事,是楼主出的怪事。

网友D:
不会出问题?
引用 网友A:
负载不要接量一下输出;
用万用表电流档,不接负载直接量,不会出问题吗?
电流档内阻非常低的
没这么用过,怕损坏什么

网友D:
是怪
引用 网友C:
不是PLC出现的怪事,是楼主出的怪事。
楼主为什么要检查plc输出,一般是看到调节阀没动作,现在看是有点怪

网友E:
晕,表不好用,负载接着它应该动作呀!负载也坏了?

网友F:
我估计是导线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G:
学习了,好工具就是能很快处理好问题!不过还是要先冷静,屡清思路再下手解决!

网友H:
呃,我们一般是串联一个500Ω电阻后测量输出电流的。
电流输出电路一般有短路保护的。短路电流可产考相关手册数据。
一般PLC的电流输出电路电压是+24V,只要负载电阻小于5kΩ、大于56Ω,电流输出都能正常在4~20mA可调的。

网友I:
万用表的问题,在检修中常会碰到,所以使用前检查一下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