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0):
动力变压器中,绕组的电阻一般是多少?
单位的动力变压器出现故障,经测量高压侧绕组电阻分别为38欧姆、1.5欧姆、1.5欧姆。低压侧全部为2欧姆。

网友A:
高压侧两相烧掉了  你没说明是多大的变压器

网友B:
首先核校一下你的万用表准确度,不知道你的是多大的变压器,低压侧一般不可能是2欧姆的;其次,假如你的万用表准确的话,测量出来还是这个数,你就要检查变压器高压侧的调压开关和高、低压侧引下线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核校一下你的万用表准确度,不知道你的是多大的变压器,低压侧一般不可能是2欧姆的;其次,假如你的万用表准确的话,测量出来还是这个数,你就要检查变压器高压侧的调压开关和高、低压侧引下线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现象了。

变压器是630的,当时校对了万用表,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C:
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值,但各绕组的电阻值应当是平衡的。
万用表测量值,只能做参考;精确测量应当可用电桥。也可以用以前的测量值做参考。

网友D:
测量电力变压器的直流电阻最好用电桥,如果不接地,一次和二次侧绝缘还可以的话。就只有连个原因就是一次线圈烧毁或调压分接头顺坏,拆开吊芯就可以看到了